施耐德昆腾的冗余和热备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8-03-19):
施耐德昆腾的冗余和热备有什么区别啊
我看手册上说140 CPU 31110 支持冗余,支持电源,远程IO冗余,但没有写CPU冗余,是不是不支持CPU冗余啊?

网友A:
如有问题可以来电交流,资料绝对丰富
028-85121200-266
http://www.xcgk.com

网友B:
老掉牙的140CPU11302都支持CPU冗余,你的那个也支持CPU冗余。

网友C(2008-07-06):
冗余不就热备 140 CPU 31110  这不就是中央处理吗

网友D:
仔细看手册,估计你说的是冗余电源。140cpu31110是unity平台的cpu,不支持热备,untiy平台下只有67160才支持热备。而在concept平台下的cpu都可以做热备,但也有区分只有43412和53414才可以做iec热备,其他的做984热备。

网友E:
对:SE_AUT 关于

仔细看手册,估计你说的是冗余电源。140cpu31110是unity平台的cpu,不支持热备,untiy平台下只有67160才支持热备。而在concept平台下的cpu都可以做热备,但也有区分只有43412和53414才可以做iec热备,其他的做984热备。

大哥能说一下什么是iec热备,什么是984热备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to:学无止

所谓的iec热备就是用iec语言编的程序,同时用于热备系统;984热备就是用984编的程序,同时用于热备系统。在concept软件里,可以使用984和iec两种编程语言方式。984是modicon老式的编程语言;iec是国际通用编程语言的标准,像ld,dfb,s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