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NS触摸屏装存储卡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2008-03-19):
欧姆龙NS触摸屏装存储卡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A:
可以备份画面数据,并且在触摸屏启动时可以自动的读入内存单元的画面数据。

楼主:
如果我不用存储卡,触摸屏可以正常工作吧?
就是有没有它问题都不太大吗??

网友A:
如果你的屏的内存容量允取就不用存储卡。如果你的画面太多,或太大,屏本身的记忆卡不够用就得加存储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