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控制

楼主(2008-03-19):
锅炉控制的上限水位下限水位和超高水位超底水位的区别。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锅炉中补水时到了上限位时就要停止补水;如果到了超高水位时就要报警断开锅炉的加热;到了下限水位时,说明锅炉需要补水了;超低水位是,没能补上水,就要停止锅炉工作了。

网友B:
高报/超高报/低报/超低报 四个报警位,看你自已想怎么用;

网友C:
  看看 OYQ-32  浮球液位控制器就知道了。。。

网友D:
应该跟升降梯的限位一样的

网友E:
限位一共4个

程度轻的中间两个限位是正常工作中用到的,用来控制水位的

程度高的外面两个限位是正常工作中一般不会出现的,是用来报警的安全措施,比如水泵坏了,导致水位下降。

为了安全,好多方面的控制都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雪世界  电工九段讲的全面,ok

网友F(2009-02-16):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锅炉中补水时到了上限位时就要停止补水;如果到了超高水位时就要报警断开锅炉的加热;到了下限水位时,说明锅炉需要补水了;超低水位是,没能补上水,就要停止锅炉工作了。

网友G:
锅炉的上限和下限水位的时候都会报警的,分别是高水位和低水位的报警的。极低水位报警时候锅炉是无法燃烧工作的,只有水泵能够启动的。超高水位的情况和极低水位的情况类似。
我说的是一般的锅炉的工作原理,要是自动化程度高的锅炉,就会自动补水的,自动补水是靠锅炉的上限水位和下限水位的控制的。

网友H:
一般情况下,锅炉中补水时到了上限位时就要停止补水;如果到了超高水位时就要报警断开锅炉的加热;到了下限水位时,说明锅炉需要补水了;超低水位是,没能补上水,就要停止锅炉工作了。

高报/超高报/低报/超低报 四个报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