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控制器输出问题

楼主(2008-03-19):
请教各位:两相可控硅控制器负载为加热电极,功率为400KW,恒功率方式控制,如果输入侧电压由380v,上升到420v,那么输出功率有没有变化?电压变化对变频器的输出有无影响?

网友A:
电压上升,输出功有变化.但与变频器没影响.

楼主:
楼上的能用公式说明一下,或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2009-05-23):
请教各位:泰斯特可控硅控制器负载是三相三相电炉,一上电就有输出电压300V电流235A,223A.190A还能向上调整,不能向下调整??为何原因.控制器B,C相调整后一上电输出打满,报A相过流故障,那位老师知道原因告诉小弟,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