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有的系统上增加一个大子系统,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楼主(2008-03-19):
原有一套系统,正在运行,一般每月有12个小时的停车机会

现在要上一个200个点的小设备,要在12个小时的停车机会上加上去,一开车马上要用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新航智的系统,你只需要在原来的系统上再增加一个域。不用停车都可以。域和域之间没有大量实时数据包的传送。一台物理计算机可以加入多个域,可以接受它加入的域的数据,可以向这个域内发送指令。DPU不允许加入多域,DPU可以直接向另一个域的DPU请求数据,但仅限于请求数据,不能发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