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0.75平方毫米导线的安全载流量

楼主(2008-03-19):
0.75平方毫米多股铜导线,用于电气控制回路,长度10米,环境温度40度,谢谢那位高手告诉我此导线
的安全载流量是多少?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哥们就这点事值得跪求吗??
也就10米的线,选大点也为所谓。
主要看给什么选线?
如果是电机的话,建议还是用1.5的线。
如果是普通灯泡,0.75够了。

安全载流拿5A算。

网友B:
现在各个电缆厂家选用的铜材不一样,载流量也大都不一样。这种规格电缆一般按5-10A计,鉴于电缆比较短,数量不大,根据负荷建议采用更高规格的电缆

网友C:
10米我1.5KW的电热吊也在用

网友D:
控制回路吗
电流上足够了,如果不考虑机械强度的话

网友E:
4-5A

网友F:
保守计算5A

网友G:
看你怎么使用了

临时用可放大点8A,永久用放5A。穿管打八折

网友H:
短时间10A也没问题

网友I:
放心用就可以

想想控制线电流怎么会大呢

网友J:
3A,主要看你干什么用

网友K:
控制回路吗 放心用就可以

网友L:
控制回路能有多大电流,0.5平方的也没问题,至于0.75平方的多股铜线要看线的类型,使用场合温度等因素。如单芯一般场合环境温度在20度的,10A没有问题,多股电缆中则股数越多载流量越小.环境温度越高载流量越小,一般在5-10A

网友M(2009-03-15):
5A是安全的。长时间,40度也没有问题。但用作信号传送,如果距离远的话,如超100米,就不太稳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控制回路吗
电流上足够了,如果不考虑机械强度的话

网友O:
就这点事,值得跪求吗!

网友P:
要是系统有大的感性负载建议选择粗一点的电缆,要是只是纯粹的控制用,0.75的足够了!!!

网友Q:
找个表查下不就得了么,主要跟使用环境以及材质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