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无电压输出?

楼主(2008-03-19):
  一台250KW的柴油发电机启动后,无电压输出。控制线有五根钱,两根是碳刷处出来两根,还有三根来自绕组线圈的。有几个可控硅不知如何接线?
请问,它的控制线路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用不着24V直流充磁即可

网友B:
从电瓶上引来两根线冲磁即可!

网友C:
保险烧了

楼主:
请批示在,没明白啊?

网友A:
对电枢充

网友D:
磁没有激起

网友E:
充磁或检查二极管有没问题

网友F:
碳刷那两根线应该接电源激磁.

网友G:
给电枢充点磁,用24直流

网友G:
顺便看一下硅堆有坏的么

楼主:
请问硅起什么作用?碳刷出来那两根线是否要有电,接至哪里?谢

网友H:
在整流桥后面的直流上用24v直流充5-10s,就可以了.可能是没剩磁了.

网友I:
如果绕组出来的三根线电压不高用六个硅二极管接成三相桥式整流,正负极接至碳刷的的两根引出线,还是没有输出,交换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