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基于WINDOWS的监控系统

楼主(2008-03-19):
                  世界上最大的基于WINDOWS平台的监控系统
 澳大利亚西部矿业公司建于1933年,位于西澳大利亚。公司最开始的业务包括淘金,采矿和管理。50年代以来,公司发展成了以多种金属经营为主的大型公司,整个公司的规模得到了扩大,从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矿物和金属的生产商和出口商。现有的产量为年产350,000t铜,7,730t铀化物,3,630kg金和49,600kg银。
工程要求
原来的设备是由ABB300型DCS系统所控制,它们都是用专有的硬件和软件。工艺流程、原料及能源监控系统由澳大利亚悉雅特公司集成并提供交钥匙工程,新的设备包含超过400,000个实时PLC变量,40,000物理I/O点和20,000串行I/O点。它用的是一个开放的,非专有系统,它使将来系统的维护和扩建变得非常容易。
本项目采用了Allen-Bradley 的可编程控制器(PLCs),Citect SCADA 软件和Microsoft SQL 服务器。Microsoft NT作为操作站的基本操作系统。以太网作为最佳通讯手段被选用,这一开放的,非专有的平台,能够支持多家硬件供应商,而不是将客户限定在一种单一的硬件方案中。
这一解决方案作为新的工艺流程、原料及能源监控系统最终被采用,是经过对技术方案,成本有效性和悉雅特工程能力集成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的结果。
解决方案
悉雅特公司共动用了42名工程师和超过18个月的时间,来设计这个项目;项目的结构包括:
项目管理
技术管理
高层设计(方案)
以太网设计(方案)
PLC机柜设计(方案)
功能说明书
Citect 组态
PLC编程
SQL组态
测试和FAT
试运转
Citect Licenses
Citect 计算机
文件服务器计算机
Allen-Bradley PLCS
编程Licenses (Programming Licenses)
网络硬件
PLC仪表柜
系统功能
随时随地取得信息
Citect解决方案具有在网上的任何地方都能读取信息的能力,任何一个Citect工作站都是相同的。当要读取的设备是全局性的时,控制是由每一工作站的密码口令来限制的。用适当密码,控制器就能区分不同的工厂区域。在需要的情况下,从一台单独的Citect 工作站上就能监测和控制整个工厂。
SQL服务器
SQL服务器从Citect系统中取回历史趋势数据、报警数据、操作员指令和系统事件。在故障的情况下,数据将被保存在Citect系统中,直到SQL服务器成功的取回它。在主数源的数据无效时,SQL服务器可以从备份的Citect服务器中取得信息。
SQL数据库的接口采用Plant2Business直接在Citect中被调用。
SQL接口有以下一些功能:
在线选择哪一个标签变量从Citect 记录到SQL服务器上
重新设置预制的报告报表
所有操作动作、系统事件和报警的显示以及滤波
报告生成,并且这些报告可以被打印、发电子邮件、预览或储存
从CD Rom 中取回文档信息
SQL诊断
SQL服务器也是一个WMC的通用报表系统的网关。WMC的报表系统(Prodtrak)是一个基于SQL服务器的ACCESS 前端程序,它由WMC开发,是一个能被所有区域使用的报表生成系统,并且包括生产率,有效率和死机统计分析。
系统性能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以PC为基础的工艺流程、原料及能源监控系统,系统性能在设计中显得尤为重要。系统在安装到现场之前要有一个完整彻底的测试,以确保系统性能符合客户的要求。
OEP坚持以超过系统设计能力200%的负荷来进行测试。在测试中,Citect I/O服务器每小时接受(或发出)大约30亿个数据请求,每秒钟监视63,387个数字报警。有20,445个模拟量做趋势记录并保存在Citect系统中。其中大约3,500个趋势的采样周期是2秒,5,500个采样周期是10秒,剩余的采样周期是60秒。另外200个模拟趋势可以在线组态并且采样周期为1秒。有14GB的历史趋势数据存储于Citect的趋势服务器上,并可即时显示于各显示站点上。
整个系统包括有148个PLC,它们中大多数是Allen-Bradley以太网PLC5系列,剩余的是Simatic PLC, 它们也都运行在以太网上。系统将有60个Citect操作员界面工作站,10个I/O服务器,2个趋势服务器,2个报警和报表服务器,2个Windows NT文件服务器和2个SQL服务器。整个系统在一个单一实时数据库上运行,任何一个操作员工作站都可通过一个安全通道分享所有的信息。
可靠性和完整性
整个控制系统在实际运行当中是不允许有任何错误出现的,所以系统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显得尤为重要。双文件服务器分别提供了一个主域和备份控制器,如果在运行中发生错误,Citect可以在两个域控制器之间自动转换。双SQL服务器通过对数据的复制确保了数据在数据管理系统上的完整性。此外,Citect可将要记录到SQL服务器上的数据先存储在本地,以防当SQL通讯和系统出错时,数据不会丢失。如果SQL信息的主数据源无效,SQL服务器将自动的从备份源中取得数据。为了进一步增加系统的完整性,在控制室和远程站间使用了在单模/多模光纤电缆上以TCP/IP协议运行的、全冗余的100Mbps以太交换网。远程站和控制室内部用全冗余的非屏蔽10Mpbs双绞线相联,经100Mpbs交接链接入全部Citect服务器。所有的远程计算机和一些被选择的计算机都有冗余的网络界面,每台计算机带有2个以太网卡,分别连在两个网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冗余的通讯通道。NT网允许Citect根据通话错误自动的切换网卡。大多数的车间控制器也用了双以太网连接,提供了一个全冗余通讯路径。如果主连接出错,Citect I/O服务器将自动切换到备份联接网上。
Citect为数据采集和分配功能提供了一个全冗余的热备服务功能,而对系统其它部分透明。如果主I/O服务器运行不正常,备份的I/O服务器就自动接管主I/O服务器的功能。当主I/O服务器被恢复,任何丢失的数据可以从备份的I/O服务器上被复制回来,以使主I/O服务器继续执行它的功能。同样的,Citect也为趋势、报警和报表服务器提供了一个全冗余的纠错服务设施。每一项上述任务都被放置在一对特定的主和备份服务器上,如果初始服务器工作不正常,备份服务器就自动接管所有功能。当主服务器被还原,任何丢失的数据被自动从备份服务器中复制回来。在一个大型系统上使用这一结构使得所有级别的过程都得到了极好的数据完整性。服务器功能的分散也使得CPU对所有任务的处理负荷分散,这就大大的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网友A:
顶,想象一下都不得了!

楼主:
强大的网络功能,是CITECT的强项

网友B:
看起来满不错的,不过楼住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C:
挺大的系统

网友D(2008-05-20):
说得凶,一根葱;citect在国内做过那些工程呢,连个列程都差劲成那样;在图像制作连点时,问题百出;比如,你在标签动画连接中,不能按Delete,不然连画面上图形都被Kill了;还有复制的标签名和表达式,必须用鼠标右键来粘,不然又粘到画面中去了;这样的垃圾同国内组态王,昆仑通态,力控,开物相比都差得远;居然有人还表扬它,如果你用这个软件,可能你200度近视,要不了半个月,一定会变为4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