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440

楼主(2008-03-19):
         SX440发电机调压板,老是烧坏?今天又烧了一块,是第三块了!各位朋友,麻烦给我研究一下。还有,假如我把DC12V电源直接接到发电机励磁定子绕组上。可否送电使用???

网友A(2008-09-16):
sx440的质量问题,如果用我司的HJH-218通用AVR取代保证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直接DC12V电源直接接到发电机励磁定子绕组上,也可以,但电压不受控,会直上升, 可怕!

网友A:
sx440的质量问题,如果用我司的HJH-218通用AVR取代保证不会出现这个问题。DC12V电源直接接到发电机励磁定子绕组上,也可以,但电压不受控,会直上升, 可怕!这是我司的网址:WWW.GJ-DZ.COM

网友B(2008-10-22):
www.sx440.com看看你是否搞错了接线,建议购买这个公司的sx440,价格便宜,而且是全进口元器件做的,稳定性不错~~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接线绝对没搞错,它不是一发电就烧,而是发一两次就容易烧.现在已经搞好了,只是没用SX440,因为SX440全把电子元件用胶密封起来,这样散热不好,再加上它的保护电路好象不怎么到位,一旦电压突然升高它就完了.现在用的是一个铁盒子的,外面有个很大的排气扇,还是宽电压输入,上面调压,调稳定,以及磁场的限制都用的是线饶电位器,不像SX440上的电位器调两下就可以转N个360度.

网友C(2009-04-26):
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有保障。都是进口的。价格相对便宜。

网友D(2009-07-20):
质量好的SX440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毕竟这是一款很成熟的产品.关键是选择材料的问题!www.same-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