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施耐德变频器通过profibus控制问题

楼主(2008-03-20):
我们单位用s7300控制施耐德变频器,控制字为16#0001,速度字为2.50000e+001,变频器就能运行,停车不发控制字。但是我看网上介绍s7300控制施耐德变频器,控制字为16#000f,停车发16#0007.请问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望高手赐教。

楼主:
用位0和位11实现对施耐德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请问其他控制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参照profibus选件手册看看。着重要看控制字部分

网友B:
参阅施耐得变频器总线通讯手册,应有详细介绍

楼主:
根据施耐德变频器profius-dp手册,,位0固定为正转,对应c300,反转缺省为位11,对应c311,并且位1-15可自行对应代码的c301-c315任意一个;根据网上资料,位1定义为允许电压,位2定义为快速停车,位3定义为允许运行,按照上面的介绍,控制字发16#000f或16#080e,变频器就能运行,但是如果控制字发16#0001或16#0800,变频器也能运行,因此我认为位1-3的定义没有实际意义。位7定义为故障复位,是否可以理解位,当变频器出现故障,将控制字位7置1,可将变频器故障复位。并且我在面板上只能将反转修改为c301-c315其中的一个,其他参数根本就找不到。上面如有理解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C:
高手,我还学习中,你们是我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