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式电子电能表(三相)能与电流表并联相接(使用同一个互感器)吗?

楼主(2008-03-20):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我在安装互感式电子电能表(三相)与电流表并联相接(使用同一个互感器),使用时发现电能表正常,而电流表几乎不动.请教了,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流线应该是串联接线.如对计量准确度要求不高(如内部核算)可以使用.

网友B:
下面引用由zenglingwu在 2008-3-20 10:09:00 发表的内容:
  电流线应该是串联接线.如对计量准确度要求不高(如内部核算)可以使用.
--------------------------------------------------------------------------------------------
对的。

网友C:
1楼说的对,但是要先串表然后到电流表

楼主:
谢谢各位,串联不可行我试过,串联后电表严重不准.

网友A:
我公司内部核算的电度表基本是串电流表计量的,几百万度电与总表相差不足5%!

谁前谁后不是问题,关键是接线.

网友D:
电流回路怎么能并联呢,应该串联才对

网友E:
电流表的内阻是不是太大了得不到电流不足使电流表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