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行业常用的中英文对照

楼主(2008-03-20):
induction machine 感应式电机          horseshoe magnet 马蹄形磁铁

magnetic field 磁场                               eddy current 涡流

right-hand rule 右手定则                     left-hand rule 左手定则

slip 转差率                                             induction motor 感应电动机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旋转磁场        winding 绕组

stator 定子                                              rotor 转子

induced current 感生电流                    time-phase 时间相位

exciting voltage 励磁电压                   solt 槽

lamination 叠片                                     laminated core 叠片铁芯

short-circuiting ring 短路环              squirrel cage 鼠笼

rotor core 转子铁芯           cast-aluminum rotor 铸铝转子

 bronze 青铜           horsepower 马力

random-wound 散绕           insulation 绝缘

ac motor 交流环电动机            end ring 端环

alloy 合金                      coil winding 线圈绕组

form-wound 模绕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工作特性

frequency 频率                    revolutions per minute 转/分

motoring 电动机驱动                    generating 发电

per-unit value 标么值               breakdown torque 极限转矩

breakaway force 起步阻力                   overhauling 检修

wind-driven generator 风动发电机            revolutions per second 转/秒

 number of poles 极数             speed-torque&nb

楼主:
carbon-filament lamp 碳丝灯泡                    ideal source 理想电源

internal resistance 内阻                                active (passive) circuit elements 有(无)源电路元件

leakage current 漏电流                                 circuit branch 支路

P.D. = potential drop 电压降               potential distribution 电位分布

r.m.s values = root mean square values 均方根值          effective values 有效值

steady direct current 恒稳直流电                   sinusoidal time function 正弦时间函数

complex number 复数                             Cartesian coordinates 笛卡儿坐标系

modulus 模                   real part 实部

imaginary part 虚部                    displacement current 位移电流

 trigonometric transformations 瞬时值                                 epoch angle 初相角

phase displacement 相位差                          signal amplifier 小信号放大器

mid-frequency band 中频带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BJT) 双极性晶体管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FET) 场效应管        electrode 电极 电焊条

polarity 极性                                  gain 增益

isolation 隔离 分离 绝缘 隔振                 emitter 发射管 放射器 发射极

collector 集电极                           base 基极

self-bias resistor 自偏置电阻                triangular symbol 三角符号

phase reversal 反相                            infinite voltage gain 无穷大电压增益

feedback component 反馈元件                           differentiation 微分

 integration 积分下限                      impedance 阻抗

fidelity 保真度                            summing circuit 总和线路 反馈系统中的比较环节

 Oscillation 振荡         inverse 倒数

admittance 导纳                       transformer 变压器

turns ratio 变比 匝比                                ampere-turns 安匝(数)

mutual flux 交互(主)磁通                      vector equation 向(相)量方程

power frequency 工频                        capacitance effect 电容效应

induction machine 感应电机           shunt excited 并励

series excited 串励                                   separately excited 他励

self excited 自励                              field winding 磁场绕组 励磁绕组

speed-torque characteristic 速度转矩特性                    dynamic-state operation 动态运行

salient poles 凸极                            excited by 励磁

field coils 励磁线圈                        air-gap flux distribution 气隙磁通分布

direct axis 直轴                                          armature coil 电枢线圈

rotating commutator 旋转(整流子)换向器             commutator-brush combination 换向器-电刷总线

mechanical rectifier 机械式整流器                   armature m.m.f. wave 电枢磁势波

Geometrical position 几何位置                             magnetic torque 电磁转矩

spatial waveform 空间波形                                 sinusoidal – density wave 正弦磁密度

external armature circuit 电枢外电路                         instantaneous electric power 瞬时电功率

instantaneous mechanical power 瞬时机械功率              effects of saturation 饱和效应

reluctance 磁阻                                    power amplifier 功率放大器

compound generator 复励发电机                          rheostat 变阻器

self – excitation process 自励过程                       commutation condition 换向状况

cumulatively compounded motor 积复励电动机          operating condition 运行状态

楼主:
equivalent T – circuit T型等值电路                       rotor (stator) winding 转子(定子绕组)

winding loss 绕组(铜)损耗                         prime motor 原动机

active component 有功分量                                      reactive component 无功分量

electromagnetic torque 电磁转矩                             retarding torque 制动转矩

inductive component 感性(无功)分量                        abscissa axis 横坐标

induction generator 感应发电机              synchronous generator 同步发电机

automatic station 无人值守电站                   hydropower station 水电站

process of self – excitation 自励过程             auxiliary motor 辅助电动机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条件                voltage across the terminals 端电压

steady – state condition 瞬态 暂态                  reactive in respect to 相对….呈感性

active in respect to 相对….呈阻性          synchronous condenser 同步进相(调相)机

coincide in phase with 与….同相            synchronous reactance 同步电抗

algebraic 代数的                algorithmic 算法的

biphase 双相的                          bilateral circuit 双向电路

bimotored 双马达的              corridor 通路

shunt displacement current 旁路位移电流         leakage 泄漏

lightning shielding 避雷                       harmonic 谐波的

楼主:
incident 入射的                       two-way configuration 二线制
generator voltage 发电机电压         dc generator 直流发电机

polyphase rectifier 多相整流器              boost 增压

time constant 时间常数              forward transfer function 正向传递函数

error signal 误差信号                   regulator 调节器

stabilizing transformer 稳定变压器        time delay 延时

direct axis transient time constant 直轴瞬变时间常数 transient response 瞬态响应

solid state 固体                          buck 补偿

operational calculus 算符演算             gain 增益

pole 极点                                  feedback signal 反馈信号

dynamic response 动态响应                      voltage control system 电压控制系统

mismatch 失配                               error detector 误差检测器

excitation system 励磁系统                    field current 励磁电流

transistor 晶体管                         high-gain 高增益

boost-buck 升压去磁                      feedback system 反馈系统

reactive power 无功功率                      feedback loop 反馈回路

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AVR)自动电压调整器 reference Voltage 基准电压

magnetic amplifier 磁放大器                     amplidyne 微场扩流发电机

self-exciting 自励的                         limiter 限幅器

manual control 手动控制                            block diagram 方框图

linear zone 线性区                      potential transformer 电压互感器

stabilization network 稳定网络           stabilizer 稳定器

air-gap flux 气隙磁通                             saturation effect 饱和效应

 saturation curve 饱和曲线                        flux linkage 磁链

 per unit value 标么值                           shunt field 并励磁场

magnetic circuit 磁路                              load-saturation curve 负载饱和曲线

 air-gap line 气隙磁化线                            polyphase rectifier 多相整流器

circuit components 电路元件                       circuit parameters 电路参数

 electrical device 电气设备                  electric energy 电能

primary cell 原生电池                            energy converter 电能转换器

conductor 导体                                     heating appliance 电热器

direct-current 直流                           time invariant 时不变的

self-inductor 自感                         mutual-inductor 互感

the dielectric 电介质              storage battery 蓄电池

e.m.f = electromotive fore 电动势                 unidirectional current 单方向性电流

circuit diagram 电路图                       load characteristic 负载特性

terminal voltage 端电压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外特性

conductance 电导                              volt-ampere characteristics 伏安特性

网友A:
下次请发到工控翻译论坛。
http://bbs.gongkong.com/bbs.asp?ban=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