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FX2AD接线

楼主(2008-03-20):
请问我手头现在有一个Proxtron OKS9的红外传感器,它有一个“+”极,一个“-”极,一个地。怎么接线才是对的?

网友A:
+ -极,接电源吧,接地你就接地得了,既然是传感器,那信号线呢,我用的光栅有根棕色的线是信号线!

楼主:
它这种就是三根线,也比较贵,所以也不敢贸然试。

楼主:
哪位用过柏西铁龙这种红外传感器的,请指点下

网友B:
我用过的三线式传感器大多是棕色(+),蓝色(-),黑色(信号线)。

网友C:
电压还是电流输出的?

楼主:
是电流的

楼主:
是4-20mA电流信号,用在2AD上

网友D:
I+与V+连起来;PLC内要设成电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