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电机控制电路图

楼主(2008-03-20):
   控制工艺要求:用继电器电路控制 ,在自动时,按下启动后,电机正转2分钟.停止.反转3分钟.循环10次后停止!在手动时正转及是正转,反转及是反转。

网友:
2个计时器,1个计数器。。。加上一大堆继电器。还不如用个国产便宜的PLC。。。实话。。。。

楼主:
   我也知道啊!可上面的领导就要这么搞啊!

网友A:
不是很复杂

网友B:
KT2的延时断开常闭触点和KT1线圈串联,接在控制电源间
KT1的延时闭和常开触点和KT2线圈串联,接在电源间
正转接触器线圈和KT1的延时断开常闭触点串联,接在电源间
反转接触器线圈和KT2线圈并联

KT1设置2分,KT2设置3分
接触器互锁

网友B:
手动另外加

网友C:
买个正反转控制器

网友D:
用PLC来控制接触器就可以了,用时继太麻烦了,而且故障太高

网友E:
很简单的

网友E:
用一个西门子的LOGO就能实现,才1000元不到;
或用一个S7-200就能实现;

网友F:
这个要是我接起来的话,自动用三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控制总停,另外两个控制正反转.或者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计数器,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正反转,计数器控制总停.至于手动另加.应该不是很难的吧

网友G:
两只时继交替控制正反转,一只时继到10倍时同时清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