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 伺服电机反转

楼主(2008-03-20):
一台日本 平亚平机 伺服器 PLC 型号 yokogawa 故障原因由于连接PLC一条线断开 (工人自己接上后整机瘫痪)检查原因控制面板和PLC 内部IC损坏,修复以后机器可以运行 但伺服电机反转?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1!1!1!!!!!!!!感谢

网友A(2008-11-23):
将PLC与电机联接的UVW其中的任意两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