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03-20):
请问有谁知道一种检测电流的仪器!而且有常开点和常闭点!比喻我设置为20A,低过这个数值就断开!

网友A:
有一种叫"DSB数显调节仪"的,外形和一种温控仪一样.探头为电流互感器,有电流上下限调节,电流在上下限之间触点通,超过触点断开

网友B:
电流继电器

楼主:
DSB数显调节仪这种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A:
我曾经用过余姚市检测仪表厂生产的,可以邮寄,大约200--300元,具体记不清了.联系电话:0574--62650128

网友C:
这个随便都可以买得到,

网友C:
用普通的电流数显表,带上下限位的,加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D:
你想不想要它显示数值

楼主:
这不是主要的,我已经有电流表了!就是要控制它!当它小于你设定的值 就计数一次!

网友C:
你那电流表没用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