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电缆

楼主(2008-03-20):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计算机与西门子PLC通讯用的PC/PPI电缆属于Modbus范畴吗?自己用的怎样做,越简单越好,恳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PC/PPI电缆是一个通讯电缆;PC/PPI电缆连接PC端是USB或RS232接口,是硬件。MODBUS是通讯协议,是经由通讯电缆发送接收数据的协议,是软件。
做PC/PPI电缆是可以的。PC端是RS232接口,PLC端是RS485接口。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我们就可以提供制作电缆的元器件。也很简单。

网友B:
建议看系统手册,PC/PPI(USB口没试过)可以用于MODBUS通讯

楼主:
TO朱永军:
有没有PC/PPI电缆制作图,在网上怎样订购你的元器件?

网友C:
自己做的电缆有一些弊端,主要是容易被外部电磁干扰,易造成通讯中断。不建议在工程上用

网友D(2008-05-21):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0-9849-8A24AF73EA03             买一根串口延长线,一头针一头孔的那种。把没用的线断开。在加上三极管和电阻就行了,十块钱搞定,刚做了一条,很好用

网友E:
还是用原装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关注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电缆有一些弊端,主要是容易被外部电磁干扰,易造成通讯中断。不建议在工程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