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称一个传感器与两个传感器的区别

楼主(2008-03-20):
请教,皮带传感器中,现在市场上流行有两种,一种是用一个传感器,最新的是用两个传感器,请问:用一个传感器与两个传感器之间各有什么好处啊?比如测量精度,标定,还有维护中会出现的问题等.

网友A(2009-10-18):
一般两个传感器可以完全把重物抬起,称量当然准确了.一个的时候那的配合机械来帮助称量,它的精度可想而知.再说维护把,一个和两个其实也没多大的区别!两个可以对比一些便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