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新人的迷惑,关于计数器

楼主(2008-03-20):
请问向上累加计数器中PV 是VW180是什么意识?是计数几次??比如PV是4还好理解是计数4次,那个VW180是几次?那计数几次其常开触点接通???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的 PLC

网友A:
vw180是地址,比如你在触摸屏上建立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将此元件的地址设定为VW180,那么你的PLC读出的PV值就是你在屏上设定的数值。

楼主:
谢谢啊 明白点了 那具体能知道计数几次么/????高手

网友B:
我想这样解释吧VW180就是一商店,商店(VW180)从人机界面上或者其他HMI上读取数据,然后商店就转手给PLC计数器,你所说的数值就是HMI上的设置值!

楼主:
有更好的解释 都说下 帮助 小弟学习

楼主:
谢谢 谢谢 精辟 简单明了

网友A:
程序监控状态下可以看到实时计数值,但是想用屏来读取CV值我也不会,请教高手!!!!!

网友B:
如果你有用HMI的话,那你就可以在上面读啦,那上面有个小键盘,操作下就好了!不行我晚上回家在论坛上发表个TP200的教材,大家注意看看!

网友A:
我最关心的是高速计数的CV值怎么读出来,因为我用过国产的一款PLC,它的高速计数可以显示CV值,然后我用CV值和我设定的值进行比较来控制输出。

网友A:
西门子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