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助:SLC500的位变量加亮显示的含义

楼主(2008-03-20):
求助:如图中所示,位变量两边的绿色标记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绿色表示该位目前的状态为ON.

网友B:
l老大就是通还是不通啊,

网友C:
这是你在线的时候保存的的梯形图,所反映的就是你在保存的时候该位是通的或是不通的,绿的表示通.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