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采集卡做电阻炉温控系统

楼主(2008-03-20):
小弟毕业设计是做电阻炉温控系统,就是将信号收集到上位机,然后用组态王通过算法来反馈控制温度,看了一下论文,有的说是用热电偶输入模块,将信号传给计算机,然后再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来控制,还有的说用数据采集卡直接和计算机通信来控制,不知道哪个可以?要是都可以哪个更好些呢?我做的就是个简单的系统。

网友A:
我觉得用你说的前一种方案比较好,因为你是做毕业设计,不是固定的设备,用热电偶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出模块来做,比较方便,一般以485通讯的方式来做,编程也很方便,一进一出就可以控制了。
我们可以提供热电偶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出模块,如果要用数据采集卡的话我们也有!

无锡蓝天顶峰科技有限公司
王 利 成

楼主:
呵呵,谢谢啊!有需要一定会联系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