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启动报lou

楼主(2008-03-20):
森兰启动报lou,模块不上直流电驱动脉冲正常,一切启动正常。模块加上直流电压后启动,机器报LOU,请森兰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LOU 是欠压报警:你可以从以下几点去分析,首先,你确认一下,P 和 N 之间的直流电压是多少?,其次,你检查一机器的接触器有没有吸合,如果没有吸的话,一运行就会报L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