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请PROFIBUS高手解决现场问题

楼主(2008-03-20):
我现有一项目,运行一年后出问题了. 系统的情况是:
S7-414-2DP作为主站, 通过Profibus网外挂4个ET-200M(OLM,光纤电缆). 3个ABB变频器 和 20个驱动机构 也直接挂在Profibus网上. S7-414再用工业以太网联接SCADA(Intouch).
故障现象:
SCADA 无法与PLC进行连接,所有信号无显示.
S7-414的EXTF灯 红灯长亮, BUS2F灯 红灯闪亮, DI模块上有信号灯亮
所有的ET200M和OLM都显示正常.
将SCADA和PLC重启后故障仍旧.

由于本人对PROFIBUS网络不熟悉, 故想请广州,东莞,深圳地区的PROFIBUS高手兼职一两天到现场进行排查, 厚酬!

有意者请发联系方式到: wilsonyt@126.com  再详谈.

网友A:
应该是有一个节点有故障,如果其它的都正常那就是S7414有问题

网友B:
看下网络布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由于阀门执行机构是直接挂在Profibus网上, 如果其中的一个执行机构的Profibus卡漏电,会否引起整个网络出现故障?

网友C:
回影响的

网友C:
可能是采集不到信号,或者是输入模块有问题

网友D:
先判断一下是否S7-414的通讯出现问题

先用PC机与PLC连接,测试PROFIBUS网络是否正常,PLC是否能够读各PROFIBUS-DP从站的数据,“BUS2F灯 红灯闪亮”说明部分从站有问题,

检查S7-414的工业以态网模块,上面的指示灯是否显示正常。

网友E:
 本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F(2011-12-29):
cpu414应该没有问题,EXTF灯 红灯长亮说明是外部问题,可能是DI模块故障,采集不到信号,也可能是DI模块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