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时好时坏

楼主(2008-03-20):
本人有一个EASYVIEW的触摸屏,通电的时候时好时坏。但是放一段时间后,又可以触摸。就是说今天不可以触摸,放一个晚上。到明天早上也就可以触摸了。那位碰到个这样的问题呢?请教一下~

楼主:
那个大哥帮帮忙啊``急啊

网友A:
  触摸板不好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和什么PLC通讯的,有时候通讯不好也会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C:
触摸面板不灵敏了,建议更换

楼主:
面板没有问题的哦。我换了一个好的面板去试。还是时好时坏的呢。烦啊``````````````

网友D:
如果是不在质保之内就试试,看看内部的电源供电是否正常!检查内部插接建有无虚接!

网友E: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F:
换一块触摸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