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基础术语

楼主(2008-03-20):
1. Electronic Line Shafting---ELS
许多工业生产线都由多台机器组成,各轴之间具有运动关系。过去是使用机械机构连接各轴,如果使用电子方式连接各轴,各州各有其驱动马达,则称为“Electronic Line Shafting”(ELS)。

2.Auto Tuning(自动调校)
常见于磁束向量型变频器的一种技术,能自动监测(找出)马达的参数,如转差频率/场电流/转矩电流/定子阻抗/转子阻抗/定子感抗/转子感抗等.有了这些参数后才能作[专据估算]及[转差(滑差)补偿].也因为此技术,在无编码器的运转下仍能获得良好的运转精度.

3, 无编码器运转
在速度控制上,与旧式variable frenquency变频器的开回路比较,磁束向量型变频器内部由速度观测计算功能达成闭回路.马达侧不用装编码器也能达到良好的速度精度.无编码器运转有如下好处:
1)配线精省;
2)不必担心RF杂讯对编码器低电压信号的影响;
3)在多震动的场合不用担心编码器的高故障率.

4, 变频器的矢量控制
在AC马达中,转子由定子绕组感应电流产生磁场.定子电流含两部分.一部分影响磁场,另一部分影响马达输出转矩.要使用AC马达在需要速度与转矩控制的场合,必须能够把影响转矩的电流分离控制,而磁束矢量控制就能够分离这两部分进行独立控制.(具有大小及方向的物理量称为矢量)

5, Field Weakening
Field Weakening线路可用以减弱马达的场电流,改变与磁场的平衡关系,使马达高于基本转速运转.

6, 定转矩应用
所需转矩大小不因速度而变的场合,常用到[定转矩应用].如传送带等负载.[定转矩应用]通常需要较大的起动转矩.[定转矩应用]在低速运转时易有马达发热问题,解决的方法:最好(1)加大马达功率;(2)使用装有定速冷却的变频器专用马达(即马达的冷却方式为强制风冷).

7.变转矩应用
多见于离心式负载,例如泵/风机/风扇等,其使用变频器的目的一般为节能.比如当风扇以50%转速运转时,其所需转矩小于全速运转所需.可变转矩变频器能够仅给与马达所需转矩,达到节能效果.次应用中短暂的巅峰负载通常无需给与马达额外的能量.故变转矩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可以适用于大部分用途.
*定转矩变频器的过载(电流)能力须为额定值150%/1minute,而可变转矩变频器所需过载(电流)能力仅需额定值120%/1minute.因为离心式机械用途中很少会超出额定电流.另外,变转矩用途所需起动转矩也较定转矩用途小.

8.变频器专用马达
所谓[Inverter-duty Motor],主要特征如下:
1),分离式它力通风(它力风冷);
2),10Hz-60Hz为定转矩输出;
3),高起动转矩;
4),低噪音;
5),马达装有编码器.
*但并非所有称之为变频器专用马达的马达都具有上列特征.

9,关于调速:
1)调速:根据工况需要调整设备运行速度,以达到节能降耗、减少磨损、按需生产等目的。
2)直流调速(DC Controler/motor):由直流控制器调节直流电机以达到调整速度的目的。
3)交流变频调速(AC inverter/motor):由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化的三相交流电流从而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
4)矢量变频调速(AC vector inverter):通过复杂的计算变换,使交流变频器按照直流电机的控制方式去控制交流电机,从而达到精确速度控制、转矩控制、提高输出扭矩等特性。
5)伺服控制系统(Servo control system):在运动系统中引入速度反馈或位置反馈元件,通过负反馈的作用达到极其精密的的速度控制、定位控制以及高动态响应。

10.几个常见工业元件:
1)测速发电机(Tacho-generator):一种转速测量元件,有交流、直流之分。
2)旋转变压器(Resolver):一种经济、准确地转速和角位移测量元件。
3)光电编码器(Encoder):一种精密的角位移、转速测量元件,适合在位置控制系统中作为反馈元件。
4)PLC:工业用计算、控制装置,实现逻辑、时序、计算等控制功能,一般作为整个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上位主机。
5)HMI(Human-Machine Interface):人-机界面。
6)现场总线(Field-Bus System):应用于工业控制现场的串行通讯总线系统,大幅度降低接线成本,提高控制的抗干扰能力。
7)分布式控制(Distributed control):区别于传统的集中式控制,强调各个节点设备的智能化,一般由现场总线系统将各子设备连接起来。极大地提高系统应用的灵活性、可靠性,降低上位机的运算负担。

11.关于电机的2个术语:
1)防护等级(Protection Code):(IP**)考察一个设备防止异物进入和防水的能力,使IEC标准之一。其两个数字分别代表防异物和防水的能力,数值越高表明可以防止更细小的物体进入以及经受更强烈的水流冲击。一般为IP54(防尘,防泼洒水滴)以上防护等级的设备可以直接应用于露天。
2)绝缘等级(Insulation Grade):考察一个电气设备(一般针对电机)在保证良好绝缘特性的前提下所能承受的极限温升能力,是IEC标准之一。一般有B级(85度)、F级(105度)、H级(125度)。

网友A:
楼上打广告有点水平好不好,  也不说自己是那里的  给个网站还打不开, 公司名字都没有,  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呢?
一般要有价格优势,肯定是那快区域的总代理,贵公司能代理这么多的品牌,那个厂家能让你做总代理。 让我怀疑贵公司的实力。一般只有电子市场里的才能东代理,西代理的。

楼主:
    首先,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lionsco.net是什么意思,如果有兴趣可以上www.lionsco.net去看看啊。
    其次,我所发布的内容都是与变频器相关的知识,属于资源共享。内容并没有涉及什么品牌吧,当然我也可以顺便奉告,我们代理的是日本欧姆龙OMRON的工控元件。
    最后,感谢楼上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