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3261-TFT屏和FX2N系PLC连接

楼主(2008-03-20):
PWS3261-TFT屏和FX2N系PLC连接
为什么屏有时候全白,有时候全黑.反复送电有时候画面通信都正常有时候还是不行.

拔掉通信线后,重新给屏送电,屏幕也是全黑或者全亮,参数设置画面一闪而过就完了,都进入不了,拨码开关正确的情况下.
同样的PLC和屏,相同的程序这样用过很多次第一次碰见这样的问题,罗升有没有人碰见过这样的问题,请帮忙解决一下,偶怀疑是不是屏坏?

网友A:
请将指拨开关7拨到上面,然后重新上电,请问开机自检过程是否正常,所有的检测都能通过,开机自检完成以后出现system menu的画面是否能看见?一般使用,与FX2N通讯只需要将指拨开关5、6拨在下面就可以。可以的话,请致电022-24891997-2081,我们可以交流,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
拨码开关没有问题,  自检过程不正常:有时候自检过程正常的时候正个画面都正常了,不正常的时候就黑屏.system menu的画面也看不见.

网友A:
请问自检过程不正常是指哪一项检测没有通过,还是出现别的故障?
不正常黑屏的时候电源灯是否亮?此时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上电后,屏黑,或system menu的画面一闪后全白屏,电源灯亮,测电压+24正常,此时通信线拔下.

有时候送电又好了,出故障是随机情况.

网友B:
把他删了.啦圾.素质那么差.看着就贩人

楼主:
下面引用由nzaqwsxe在 2008-4-1 15:55:00 发表的内容:
  把他删了.啦圾.素质那么差.看着就贩人
--------------------------------------------------------------------------------------------
说谁?

网友C(2009-02-17):
产品型号 产品说明
PWS6A00T-N 替代PWS3261-TFTA 网络型10.4寸真彩色
PWS6A00T-P 替代PWS3261-TFT 加强型10.4寸真彩色
PWS6A00T-S 替代PWS3261-TFT 标准型10.4寸真彩色
PWS6800C-N 替代PWS3261-DTNA 网络型7.5寸256色STN
PWS6800C-P 替代PWS3261-DTN 加强型7.5寸256色STN
PWS6800C-S 替代PWS3261-DTN 标准型7.5寸256色STN
PWS6600C-N 网络型5.7寸256色
PWS6600C-P 替代PWS1760-CTNR 加强型5.7寸256色
PWS6600C-S 替代PWS1711-CTN&PWS1712-CTN 标准型5.7寸256色
PWS6600S-N 网络型5.7寸16灰阶
PWS6600S-P 替代PWS1760-STNR 加强型5.7寸16灰阶
PWS6600S-S 替代PWS1711-STN&PWS1760-STN 标准型5.7寸16灰阶
PWS6500S-S 替代PWS700T 标准型4.7寸16灰阶
PWS6560S-S 替代PWS700X 标准型4.7寸16灰阶 可外接按键
PWS6300S-S 替代PWS500S 标准型3寸16灰阶
东莞市博胜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东莞
邮编:523843
电话:0769-85418032(8线) 85686615 85685562 81152652
传真:0769-85379792
手机: 13622662155 涂先生 燕小姐13556784677
Email:bosnanda@yahoo.com.cn
QQ: 289865385
东莞博胜专做国外绝版/停产/稀缺及二手工控产品! 三菱FX、A系列、士林,歐姆龍,西門子,松下,富士,永宏,台達、GP PLC 人機解碼

解碼軟體 ,編程軟體,手冊,學習書籍,編程電纜,欢迎来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