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全闭环

楼主(2008-03-20):
最近小弟在做个项目,用到3个轴,2轴带直线插补,电机经过减速机连到丝杆上。配置是FX2N-20GM+FX2N-1PG。现在所有动作都已经完成,但有个问题,机床一旦出现某个轴断裂或打滑,没有编码器反馈给PLC,可能会损坏加工工件或机床,是否要采用全闭环?还是用计数模块?(只要出现问题时能停止伺服运行就可以)。

网友A:
全闭环,理论上当然好一点。

网友B(2009-03-14):
还有个办法,是分离式编码器,设定一个最大跟随误差容限参数,在调试时设置允许的最大跟随误差所对应的脉冲数上限,超限即停机报警,避免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