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有人在校验压力表是敲击表 可以吗

楼主(2008-03-20):
有人在校验压力表是敲击表 可以吗

网友A:
对的,而且必须轻敲表壳,轻敲位移小于精度的1/2

网友B:
轻敲表壳钱读数,轻敲以后读数,指针的变动量要小于允许误差的1/2

网友C:
不对的话请指教

网友D:
 压力表检定规程上有规定, 轻敲表壳前读数,轻敲以后读数,指针的变动量要小于允许误差的1/2

网友C: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E:
还有这样的方法啊

网友F:
轻敲位移小于精度的1/2 ,是压力表检定规程上的规定检定项。

网友G:
没试过. 怎样的力度才算是轻, 如果是微压表,敲一敲会怎样呢?

网友H:
机械的表需要这样敲,目的是防止活动部件卡住,电子的就免了

网友I:
个人认为 轻敲主要是观察活动部件是否正常,全面的校验还是用标准压力泵

网友J:
      机械的特性,可以的

网友J:
轻敲表壳前读数,轻敲以后读数,指针的变动量要小于允许误差的1/2

网友J:
       调试可以用的

网友K:
校验时,有时是要敲的.不敲有时不能校准压力表的

网友L(2008-04-24):
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很有必要!

网友M:
记住一定要敲,同时还得注意游丝的松紧程度,要不当你敲击指针会左右摆动不能回位等现象。

网友N:
不但可以,而且必须!

网友O(2008-07-23):
机械结构,有摩擦,轻敲,恢复其自由

网友P:
好久没搞计量了,不过以前检定压力表都要轻敲几个,具体规程看一下JJG52-1999,里面应有这一条

网友Q:
是啊,按照规程必须要做的

网友R:
这些道理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S:
呵呵;这个就是要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