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有按钮确认功能么?

楼主(2008-03-20):
为了防止误操作    所以想在按下按钮后   弹出小窗口确认     我在编程软件上找不到这个设置  请问台达有这个功能么?   我以前用海泰克的屏就有呢~

网友A:
用过海泰克有,台达也应该有吧

网友B:
应该有,看看手册

网友C:
我用过A80的,似乎没有见这样功能,不过我想应该能做一个出来。
弹个小画面出来,然后在小画面上做一个bit位,当这个bit生效的时候PLC才将这个数据MOV 到另外一个地址
呵呵

网友D:
我在使用中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其实,这个功能很实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牛牛不牛在 2008-3-24 11:09: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过A80的,似乎没有见这样功能,不过我想应该能做一个出来。
弹个小画面出来,然后在小画面上做一个b…
--------------------------------------------------------------------------------------------
牛牛说得不错    这个思路也可以   我可以做一个子画面   只是这样比较麻烦而已   按钮多的话就要做很多关联    以后应该建议台达开发这个功能

网友E:
楼主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