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我服了你

楼主(2008-03-20):
我开这台机,过几分钟(时间不定)旁边那台机(钢令板部分)也自己起动,我把旁边的机子关了过几钟又自己起动,反复试了几次,纳闷了,两台机除了三相电源和地线有关联外没其它连接,我开这台关那台屁事呀。
(机台是这样的:捻线机,我改造是钢令板部份,以前钢令板是用桃盘成型缺点多多。现在我是用,一片89C52 ,一根滚珠丝杆,自己做个编码盘四等分,两个接近开关(对编码盘做鉴相计数用)一台0。75KW普通电机,一个台安变频)
我把台安的载波频率减下来好啦(不会干拢旁边那台机了),可是电机电流变大了,电机发热,最后没办法了去化纤部拆了个三肯装上,运行正常。
为什么三肯行台安的就不行呢?请高手们说说,台安也是仿安川的技术也算是日本变频了,除了驱动板上的那几个电容不耐用点,其它的还可以。

小俊!

网友:
是不是说明台安的性能不如三肯呢?

网友A:
这两个都是在无锡生产的,我觉得还是台安的好点

网友B:
开眼界了

网友C:
请问有人知道威纶屏MT510CV与台达PLC用RS485通讯 屏要怎么设置

网友D(2011-11-07):
那有那么容易仿啊!只抄了个皮毛的

网友E:
其实台安的谐波在台系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