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克固体流量给料机的几个故障分析及处理

楼主(2008-03-20):
作者:王 艳, 王育平, 吴晓霞  焦作坚固水泥有限公司

早期建设的干法水泥厂窑尾喂料大多采用申克固体流量给料机(简称申克秤)计量, 我公司提产后的1500t/d 生产线, 采用型号为 DLD 普通型的固体流量给料机。在此对其出现的几例典型故障分析处理情况进行交流。
1 瞬时流量偏差大时无法控制
2005 年 1 月, 申克秤出现瞬时流量偏差大且无法控制现象, 即当流量偏差大时 MICROCONT 控制系统 发 出 ON/OFF 命 令 ,FSK 面 板 指 示 K5 (ON)、K6(OFF)动作, 但是实际阀门并不动作。经查, 发现执行机构有对地现象, 造成控制阀门主回路保险烧坏。鉴于原设计阀门送电指示不能正确反映阀门的动作情况, 我们加装了天津自动化仪表厂的 WF 执行机构位置发送器, 控制室内加装阀门开度指示表。此位置发送器是模块化结构, 体积小、可靠性高、稳定性强。位置反馈电位器固定在执行机构的转动轴上, 模块放入执行机构的接线箱内。此模块由交流 220V 供电, 4 ̄20mA 信号输出, 控制室内的开度指示可随时监视阀门的工作情况, 也可观察阀门有无卡滞现象(见图 1)。

改造后, 方便了对申克秤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
2 用固体继电器代替中间继电器控制电动执行机构的 ON/OFF 继电器 K27、K28通过驱动 H55 系列小型中间继电器来控制阀门电动机的开闭, 试生产初期, 多次出现 K27、K28 烧毁, 而中间继电器触点粘连或烧毁的情况, 阀门无法控制,造成瞬时流量波动大。经分析认为, 这是由于当流量变化大时中间继电器会频繁动作控制阀门电动机开关, 因电动机为感性负载, 开关关断时会受到很大的反向冲击电流作用,容易打坏触点, 有时会使触点粘住, 造成继电器烧毁。由于固体继电器是无触点交流开关, 通断时不产生电弧, 动作迅速, 工作效率高, 运行可靠。所以, 用 2只型号为 JGX- 10F/014- 20A 的 220V 固体继电器代替中间继电器, 同时省去 K27、K28。改造后效果很好,至今运行已有 10 年, 没有因此出现故障。
3 电气限位开关损坏导致流量无法控制故障表现为申克秤瞬时流量偏低, 显示 HELP14报警, MICROCONT 系统发出 ON 命令, 申克秤面板指示 K5 继电器动作 ( 开), 但下料量还偏低直到最小, 无法控制。
经分析检查, 发现由于电气限位开关损坏, 阀门关到位时连杆越限向反方向运动, 说明曲动臂与连杆装配不合适, 机械限位不起作用。将机械限位位置前移, 使其起到限位作用, 保证了电器限位、机械限位可靠。

楼主:
上文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