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涡街流量计

楼主(2008-03-20):
0-20T测量甜水涡街流量计显示偏低,实际流量为12T左右,现在显示只有3T左右请教YOKOGAWA高手们.
FLOW SPAN:20T         K-FACTOR SETUP:18.604      NOMINAL SIZE:40MM
TEMP SETUP;160        DENSITY SETUP:1200G/CUM    VISCSITY:1

             急急急!!!!!!!

网友A:
一直这样呢还是开始好的后来这样了?

楼主:
更换了一次传感器

网友B:
传感器要重新校对

楼主:
厂家新出厂校对!

网友C:
厂家出厂时,一般用的水,水的密度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A:
更换过传感器?还是把发生体一起换了?要重新设定了。

网友D:
突然这样的?
还是更换过传感器了

楼主:
亮光光:传感器器一次側全部是新的,并且是按上述参数全新设置.结果还是不行啊.
   现在YOKOGAWA厂家也没什么解决方案.

楼主:
还未入门:影响不大,不是根本问题!

楼主:
小黑和:更换传感器后,开车后发现流量偏低啊.结果参数重新设定还是没有反应.

         谢谢工控的兄弟们回复!!!

楼主:
急急急急,现在无法打自动控制!

网友A:
厂家没有解决方案?你是上海横河电机的产品还是原装的?上海横河电机的话让他们重新标定一下,原装的话比较麻烦,但是换整个传感器也不会差那么多阿。谁告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021-54051717?

楼主:
是原装的啊,周必福周工也说没遇到过啊!

楼主:
亮兄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啊,急急!

网友E:
有没有给表头部分先加模拟信号试试看,读数是否准确,确定问题到底出在那个部位。

楼主:
楼上,二次变送表头又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参数重新设置后还是老样子!
 已经确定二次变送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YOKOGAWA的兄弟们你们给点主意啊!

网友F:
横河没大表

网友A:
我建议还是重新标。周必福的现场经验不一定足,LCS的人不是万能的。说不定K值变得厉害要重新设。
你打021-54051919-3129找管工,如果他没办法给意见你直接给Nobuo.Hirokawa@jp.yokogawa.com写邮件描述一下。

网友E:
以前我用过电磁流量计,两线制,有两根线接反了,但是还有读数,就是偏低很多。你不妨检查一下信号及电源的接线,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如果检查没有其它问题的话,就重新设置一下K值试试看了。

楼主:
亮光光你好,感谢你的支持.

楼主:
LY-018,您好:通过更改K系数是可以使流量增大,但这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根本.通过更改其他参数同样可以提高流量,如:粘度,密度,都可以提高流量!

楼主:
急需工控,YOKOOGAWA的同仁帮忙!

特别是搞销售的工程师,你们更应该帮忙啊!

网友G:
建议重新标定

楼主:
敏55555你好,出厂时YOKOGAWA工程师说已经标定过了!

感谢回复!

网友E:
SUPCONDCS,请收一下邮件,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A:
你这个如果重复更换传感器组件表现没有变化,且电子部件正常的情况下只有重新标K系数了。和黏度密度都无关。只能理解那个斜率发生变化。出厂标定是标过了,可是你表现异常后没有标过阿。而且标定的话可以跑几个量观察,比如12T显示3T,那么16T是否显示4T,20T显示5T?这样有助于解决问题。

楼主:
亮光光:谢谢你的帮忙!有没有可能是传感器被垃圾堵塞!导致介质流过振动力减小,从而输出频率减小流量显示偏底??????

网友H:
一步一步的效验,确定问题到底出在那个部位

网友A:
应该不是堵塞 造成。堵塞造成会极没有规律的。我建议你跑几个量就是看看是不是变化有规律。

网友I:
流量计本身有个模拟信号输出,你在里面加个4-20MA信号看看对不对。要是加了4-20MA信号还是显示不对,可以换下里面的扳子。前段时间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因为一直下雪,积雪深到转换器里的扳子上(是底扳),引起流量显示不对。厂家换了好几快扳子到最后才发现底板有水积才发现的。

楼主:
江继峰,没有用!在说您加信号是在那里加的啊.DCS与就地显示是一样的,而传感器输出的是频率给变送器运算输出4-20MA.不知道你要加信号在那!

网友A:
LZ,你的是不是还在质保?LCS现在在捣糨糊的厉害。小RIBEN就没想认认真真做事。

网友I:
现场表头里可以加4-20MA信号的。你进入到表头里的设置程序,里面有现场加模拟信号。要是加了4-20MA信号还是老样子可能DCS的通道出问题或者表头里的底板出问题。DCS通道问题你可以换一个通道做实验。(或者你直接用信号源加4-20MA信号,确保通道有无问题,要是信号源加了信号还是有问题就说明是DCS通道问题。要是加了信号显示正常就说明问题出现在转换器。换下表头里的底板看看是否正常),上次我们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差下来是表壳中底板进水引起显示不准确)

楼主:
我现场和DCS显示一样的,还做什么信号实验!

楼主:
我整个表头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西安市一样,那还有什么主板坏了啊!

网友A:
不是说了么,最好重新标一下,标不下来的话考虑K值偏移的太大了。或许一拆卸就发现传感器没有安装好呢。

楼主:
不可能感器没有安装好!

楼主:
只能让YOKOGAWA标定!

网友J:
现在是不是温度太高了,而导致传感器出题,或者重新设置一下参数再看看

因为你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碰到过

网友K(2008-04-19):
涡街流量计不同厂家的检测探头和检测方法不同,横河为一派,它的探头不耐脏污及结垢,你注意你们的甜水会不会在缝隙处结垢,如果是的话,横河的涡街就不能用的!

网友L(2008-05-19):
一直是这样还是有时有有时无,看下有没有干扰什么的

楼主:
一直是这样的问题,关于干扰的问题已经设置在自动上可以自动抑制杂散干扰!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指望YOKOGAWA的厂家能解决的,可现在也没办法!

希望同人能够解决!

谢谢!

网友M(2008-06-18):
周必福的现场经验不足?不会吧,我跟他打过交道,觉得他是现场仪表界的大亨,我手上好几个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标定、遇到问题,都是周工帮我搞定的。鄙人觉得有问题,还是电话021-54051717联系横河服务工程师吧,肯定能解决。

网友N(2010-09-20):
不适用于低雷诺数测量。从设计值当查找。

网友O:
首先应确定,介质是否充满管道,再者涡街的探头出可能有杂质挡住。

网友P:
现在用的转换器和传感器是一起标定的吗?

网友Q(2011-11-06):
0-20000m3/h的涡街流量计的测量的值要比实际的要高是咋么回事啊          急急急

网友R:
密度一项 设置不对,跟厂家联系 会解决的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S:
还是选用涡轮流量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