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的测量

楼主(2008-03-20):
请教:AC380V 9KW 三相四极异步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的测量方法及需用仪器仪表?谢谢!

网友A:
万用表可以测,阻值大小不同

网友B:
怎么测?你的万用表能测量低阻值?

网友A:
我维修电机个体曾经干了结4年判断好坏全用万用表从未失手,连扎数不平都能测出

网友C:
万用表或者电桥都可以测.用万用表要对比着测,因为万用表精度的问题所以读数必须准确才可以作判断.

楼主:
该电机三相绕组电阻本人用DT9208型数字式万用表测量阻值差异不明显,GM28型指针钳表测量三相空载电流分别约为5.8A 6.2A 6.3A,测量时用DT9208量电压分别为380V 390V 395V,用500V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均在100M欧以上.电机5年前投用,尚未修过.
空载连续运行超过24小时机壳表面温度约为60度(手掌可触摸1分钟).
我对电桥了解不多,劳驾哪位师傅推介适用于40W-30KW交流电机的常用型号及大概价格.

网友D:
电机的短路有三中
1本绕组短路
2和外绕组短路
3对地短路

网友E:
用电桥测绕组的电阻。

网友F:
该电机绕组我想没有问题,三相电压不同电流就有偏差。空载连续运行超过24小时机壳表面温度约为60度,请检查电机轴承有没有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