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用9个位移传感器测量平面度

楼主(2008-03-20):
我要用9个位移传感器测量地板砖的平面度,控制精度在0.3MM之内,因为成本原因,如果用国产的传感器,用S7-200,加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过运算计算出每一块与标准板的相差值,记录下来,每两秒一块,因为有机械部分的精度要考虑,电控部分精度可能要作到0.05MM,不知道运算速度和精度能否达到?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速度没有问题,关键是传感器的精度能否满足你的要求,还有模拟信号传输受干扰影响程度!你们的成本要求控制到多少啊?

楼主:
成本是越低越好了,传感器用国产的1000-2000的不知道精度能不能达到,如果用224XP加两个EM231(带4路模拟量),再加上传感器,可能应该不超过20000吧.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类似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