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同时进行9路模拟量运算

楼主(2008-03-20):
我要用9个位移传感器测量地板砖的平面度,控制精度在0.3MM之内,因为成本原因,如果用国产的传感器,用S7-200,加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过运算计算出每一块与标准板的相差值,记录下来,每两秒一块,因为有机械部分的精度要考虑,电控部分精度可能要作到0.05MM,不知道运行速度和精度能否达到?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电控部分精度可能要作到0.05MM?
这部分要看你的传感器的精度,plc的程序的容量以及控制的目标来决定

楼主:
传感器用国产的1000-2000元/个 的不知道精度能不能达到,如果用224XP加两个EM231(带4路模拟量),程序应该不会太多,计算大概就是每次都比较9个值,然后记录下来,剔除不合格的,就是担心9路模拟量同时测量并运算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B:
如果你每2秒处理一块砖应该不会由于CPU的处理速度影响精度

网友C:
国产的位移传感器没用过,不知道精度好不好,也不知道那家的质量可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