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板画面的制作和使用

楼主(2008-03-21):
图文并茂的原文章地址http://www.kipway.com
EcHmi工控组态软件的功能介绍之二 模板画面的制作和使用

模板是很重要的可重用画面,制作模板是使用模板里定义的宏结构,使用时,如果组态时指定宏结构的替换结构就叫静态嵌入式模板,如果是运行时用脚本函数指定宏替换结构就是动态模板。模板的优势在于维护方便,并且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比如一个电力工程里有200条回路,而每个回路的断路器操作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只需制作一个断路器操作模板就行了。
模板的制作
第一步:新建模板画面,新建画面,选择画面模式为模板。

第二步:模板画面建好后,需要指定一个结构类型作为该模板的虚拟数据操作(实数据操作在使用模板是用实际的结构变量替换)。打开新建的模板画面,鼠标右键菜单中选择“画面模板结构宏”,添加一个TAG_LINE的结构,取名为line,以后制作模板画面时就可使用line这个宏结构的成员变量了。

第3部:接下来的界面制作和普通全局画面相同,注意的时参数使用一定要使用宏结构的结构成员变量。

第四步:模板画面制作好后,编译无错后保存。然后就可使用该模板了。
模板的嵌入式用法
可以嵌入式静态使用和脚本函数动态创建。

第5步:然后进行结构宏替换操作,将宏结构替换为实际的结构变量。

模板的动态用法
动态用法就是用脚本函数创建非模态模板画面窗口,这是模板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最能体现面向对象的设计思路。
BOOL CreatePanel(char *sModelPicName,char *sModelVar,int ntopx,int ntopy);
功 能: 动态创建模板画面
参 数: sModelPicName char* 模板画面名称
sModeVar char* 模板变量定义
ntopx,ntopy int 模板画面显示的左上角坐标,屏幕坐标
返回值: BOOL
TRUE 成功
FALSE 失败

例 子: //事件脚本
int main()
{
//在此加入你的代码
CreatePanel("调节阀.pic","TJF=tjf1",400,200);
return 0;
}

网友A:
有技术含量

了解更多知识可以上我的博客看看
http://blog.sina.com.cn/sales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