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维护-温度仪表检测与调试

楼主(2008-03-21):
1、热电偶检测方法:
    在控制室检测热电偶时,必须考虑到环境温度的影响,即冷端温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实际温度毫伏值=控制室端热电偶毫伏值+控制室环境温度毫伏值,然后查热电偶分度表,得出实际温度值。其中控制室环境温度可以通过把补偿导线(或短接块)短接来测得。

     冷端温度校正法:因各种热电偶的分度关系是在冷端温度为0℃时得到的,如果测温热电偶的热端为t℃,冷端温度为t0℃(t0>0℃),就不能用测得的E(t,t0)去查分度表得t,必须根据下式进行修正:
E(t,0)=E(t,t0)+E(t0,0)
                        式中:E(t,0) —冷端为0℃而热端为t℃时的热电势;
            E(t,t0) —冷端为t0℃而热端为t℃时的热电势;
               E(t0,0) —冷端为t0℃时应加的校正值。

     热电偶主要有断线、接触不良等故障,具体判别办法是测量热电偶的电阻,正常时是导通的,电阻值只有几欧姆,另外可以测量热电偶的毫伏值,与正常值进行比较,可以判断是否接触不良。

     补偿导线的作用是将热电偶冷端(参比端)延伸到温度恒定的地方与显示仪表相连接的一种导线,不是进行冷端补偿。不同分度号的热电偶必须采用不同的补偿导线,而且极性不能接错。

     常用热电偶补偿导线

热电偶分度号 100℃时毫伏值 热电偶材质 补偿导线材质(颜色)(型号)
K型(WRKK) 4.095 mv 镍锘—镍硅 铜—康铜(红—蓝)(SC)
S型(WRSK) 0.645 mv 铂铑10—铂 铜—铜镍(红—绿)(KC)

2、热电阻检测方法:
     在控制室检测热电阻时,简单方法如下:热电阻电阻值=A、B端电阻值 – B、C端电阻
值,然后查热电阻分度号。
       准确方法如下: Rt=R0(1+At+Bt2)            (0 - 850℃)
    Rt=R0[1+At+Bt2+C(t-100)t3)]               (-200 - 0℃)
其中:A=3.90802×10-3℃-1   B=-5.802×10-7℃-2   C=-4.27350×10-12℃-4
               Rt、R0 :为温度在t℃和温度在0℃时的电阻值。

    在控制室测量热电阻的电阻时计算方法是:R=R12-R23。

    为了消除热电阻引出线等各种导体的影响,一般采用三线制或四线制。

    主要故障是短线和短路,可以通过测量电阻值来判断故障。

    常用的热电阻是铂电阻(PT100,0℃时电阻值为100欧姆,100℃时电阻值为138.5欧姆。

    3、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安装在接线盒内,它把毫伏信号或电阻值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送到控制室,温度变送器可以校零点和量程,通过信号发生器给出信号,用万用表测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