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安N2故障

楼主(2008-03-21):
各位好,我这里有一台 台安N2 380V 0。75KW的变频器一运行就显示OL,有时候又显示OCC我把929换了也是一样把传感器量控制脚没有电压传感器是好的请各位指导

网友A:
你的模块是好的吗

网友B:
检查电流互感器!

楼主:
李老师怎样检查电流互感器知道是好是坏啊请指导谢谢

网友C:
更换互感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