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MPI,DP PROFIBUS通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3-21):
1.S7-300 CPU315-2DP MPI口通讯,使用西门子USB PC-Adapter,已安装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自动寻找CPU,设成USB口通讯,自动寻找网络时为什么出现错误

"The bus parameters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because a commmmunication error occurred. Check the installation of interface and the cabling"

2.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有S7-300 CPU315-2DP的DP口可以上载程序,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Uncopy the block DB103"可以确定CPU中还有剩余空间,而且也支持DB103这个块!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从这个CPU中将程序上载,然后将上载的程序中的一个块FC100再下载到这个CPU还是提示"Uncopy the block FC100",晕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A:
你看你的SF灯有没有亮,把开关拨到MRES后再下载试试.

网友B(2008-04-23):
第二个问题是你用了超出此类型CPU的变量数值比如M等

网友C:
有可能写程序的人设置了保护,你可以到其它机试一下通讯线与电脑

网友D:
关于第二个问题,您可以先下载一个空的FC100,然后再下载含有程序的FC100,覆盖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