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故障

楼主(2008-03-21):
ABB800总报短路故障,调整参数后空载20电流可以长时间运行,没有任何问题。(75K)带载时做辩识带负载运行30分钟左右有报短路。紧接着再空载运行,运行就报短路,再辩识还可以长时运行。再辩识带负载运行还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又报短路。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建议检查变频器到现场电机的接线

网友B:
希望搂住解决问题后,说一下怎样解决的。

网友C:
这部分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也可能是RINT的问题.

网友D:
1检查变频器到现场电机的接线
2检查变频器输出逆变模块的好坏
3检查变频器驱动电路有否故障

网友E:
检查变频器驱动电路有否故障.笼统啦!主要是驱动电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E:
请教高工2674MADJ是神么?(ACS510面板用)

网友F:
一个是外部线路有问题,一个就是检测元件有问题,可以恢复出厂值后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G:
检查电机及电缆是否接地或短路故障;变频器输出是否接地或短路故障,可将电缆和电机与变频器脱开,在标量模式下运行变频器,看是否报警;否在过大,电流过高;加速时间太短

网友G:
辨识是否成功?电机参数是否SURE 无误?建议最好联系一下电机厂家再次确认,电机辨识至关重要,电机参数有偏差也会通过辨识,但控制会不稳定
另外,电机是否吸潮,运行前最好先启动电机加热器一段时间

网友H:
辨识是否成功?电机辨识至关重要,电机参数有偏差也会通过辨识,通过电机识别建立了电机模型。

网友H:
要是电机识别OK,再检查外部线路,变频器的IGBT,以及控制板NINT板,驱动板!

网友I:
把接地故障屏蔽掉.

网友J:
屏蔽接地只能解决不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