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开关主次位置的困惑

楼主(2008-03-21):
我公司最近接到个客户,他们要求电控柜主线路的顺序是总空开-固态继电器(SSR)-分空开-负载,我去跟他们讲不可以这样配置,固态继电器(SSR)要放在分空开的下边,客户说串联电路电流相等,为什么位置不可以调换?我还真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说,也不知道这样的接法有什么弊病?只是觉得没看见那个电柜这样配线,请教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偶认为: 1 固态继电器如发生故障时分空开失去报护作用. 2 总空开脱扣电流大且影响面大. 3 分空开应带过载保护.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楼主:
还有那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我觉得这个很有讨论价值

网友:
我同意1楼意见。。。固态继电器相当于控制负载的东东。在正常运行过程中是需要动作的单元。因此也是故障发生率相对高的单元。应该放在保护开关下。

网友B:
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

网友C:
问一下,为什么要用固态继电器? 为什么不用接触器?
我常喜欢把固态继电器当特殊的接触器看待。
如果这样的话,我真没见过接触器下面接空开再带负载的。。
所以我觉得分空开就是保护固态接触器的。所以要放到接触器的上端了。。。。

网友D:
还是在下好,我们公司的固态继电器都被雷打过的。

网友E:
呵呵,有意思啊!

网友F:
支持几: 但还有其他意见或见地吗?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分空开和ssr的位置,不管哪个在前在后都是串联电路即:电流一样的,

网友:
楼主说的也没有错。电流是一样的。。假如能保证设备,器件都是正常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这么用。。。但是在工控里面安全是第一的。没有人能保证永远不出问题。。。。正是考虑到这点所以才会放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