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天然气用那种流量计好?

楼主(2008-03-21):
好像有窝街,涡轮,电磁,超声波的,各种有什么区别,用哪个好?
测量CNG(压缩天然气)进气口天然气流量(气体)

网友A:
1 靶式流量计
段塞流捕集器凝液出口流量检测
天然气越站流量检测
闪蒸分离器油出口流量检测
凝析油稳定塔回流量检测
再生/冷吹气去压缩机流量检测
干气去分子筛干燥器流量检测
天然气去第一套制冷装置流量检测
脱丙烷塔塔顶回流量检测
脱丁烷塔塔顶回流量检测

2 超声波流量计
用于天然气的贸易、计量、运输、集散和储存、火炬气流量测量

3 电磁流量计
消防泵回水流量检测
旁滤罐进水流量检测
电子水处理仪出口流量检测
循环水池补水流量检测
市政管网来水流量检测
首站用水流量检测
码头用水流量检测
滤后水外排流量检测

4 涡轮流量计
点火燃料气流量就地指示
凝析油分离器气出口流量检测
凝析油分离器油出口流量检测
闪蒸分离器气出口流量检测
凝析油脱乙烷塔气出口流量检测
凝析油稳定塔凝析油流量检测
稳定凝析油塔去脱丙烷塔流量检测
丙烷回罐流量检测
凝液回炼流量检测
丁烷回炼流量检测
丁烷调和流量检测
高压燃料气分离器流量检测
低压燃料气分离器流量检测
导热油炉燃气流量检测
丙烷去储罐流量检测
轻烃去储罐流量检测
丁烷去储罐流量检测

5 质量流量计
丙烷装车流量检测
丙烷装船流量检测
丁烷装车流量检测
丁烷装船流量检测
液化气装车流量检测
液化气装船流量检测
稳定轻烃装车流量检测
稳定轻烃装船流量检测
凝析油装车流量检测
凝析油装船流量检测。 参考吧。

楼主:
我纠正一下,不是液化天然气,是压缩天然气(Compressed Natural Gas,简称CNG)是天然气加压(超过3,600磅/平方英寸)并以气态储存在容器中。它与管道天然气的组分相同。
主要成分是甲烷什么的气体,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看走眼了,一看天然气就想到LNG了。

网友B:
气体的多用涡街。

网友C:
我们用得是帷锥流量计+霍尼维尔变送器,精度较高。

网友D:
CNG经过第一级或第二级调压后压力降到0.4MPa以后再连接流量计,北京燃气集团规定使用涡轮流量计,主要原因是小流量计量较好,不容易丢字,贸易计量表的精度高于一级,也有些燃气公司使用旋进漩涡流量计,很少用涡街流量计。

网友E:
超声波的主要在压力高,大流量计量,数据比较准确.
建议用涡轮流量计,维护方便.计量的准确,要看你购买什么牌子,
比较出名的有:Instrome 英斯卓美
             Elster 埃尔斯特
             DANIEL 丹尼尔
             科隆
国产的也有很多.

网友F:
选用涡街

网友G:
涡街,涡轮,后者便宜,机械式与电子结合的

网友H:
选型好用的就好

网友I(2009-08-28):
对:siren 关于1 靶式流量计
段塞流捕集

网友I:
当然是使用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量程比大1:1000,精度高,安装方便,价格合理

网友J: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要省事些

网友K:
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用涡轮,如果要求精度一般,可以用涡街,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孔板。

楼上诸位兄弟提到的也都可以用。

网友L:
旋进旋涡,孔板。。。。

网友M:
电磁能测气啊,还是头一会听说。涡街比较通用,超声一般用在大口径(DN大于300)。

网友N:
气体孔板的就行

网友O:
主要是看测量要求等,电磁是不能用

网友O:
天燃气质量流量计

美国进口,

国内很多燃气公司在使用我们的质量流量计,包括中石油,中石化

联系人:吴先生 1361156337

网友P(2010-04-20):
埃尔斯特山东省总代理,宋锦昌,电话:18663877033

网友P:
费希尔-久安调压器山东总代理,宋锦昌,电话18663877033

网友Q:
容积式或质量 流量计。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用涡轮,如果要求精度一般,可以用涡街,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孔板。

楼上诸位兄弟提到的也都可以用。

顶这位仁兄的,在这里面涡轮的精度是最高的,我们用的是进口的,我没有看是哪个厂家的,若有需要可以说说你的工艺条件。再选择。

网友S(2010-05-24):
FCI气体质量流量计   全球最好

网友T(2011-03-16):
如果是用在天然气大口径管道传输计量的用那种好呢,请朋友们明示并要有理由撒.

网友U:
真行啊,都是销售的啊,我这里用的爱拓利涡轮,瞬时流量6000NM3/H,还行,在高压测检测,AGA8公式计算温压工况流量

网友V:
孔板流量计,通过差压、静压和温度进行计算!

计算标准国家有规范。

网友W:
我们公司有的是涡轮,elster和vemmtec两个厂家的都有

网友X(2011-10-21):
我建议用智能旋进漩涡流量计,如果想价格优惠可以用孔板流量计  我金湖县宏远仪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

联系电话:0517-86900578  联系人:王琴   手机:15301404826

网友Y:
学习了,电磁还能用来测气...........

网友Z:
可选择气体超声波流量计,量程比宽,压损小。

网友AA(2012-02-09):
E+H公司有专门测量CNG的质量流量计,CNGmass 8DF和8FF系列

网友AB:
孔板流量计不错

网友Q:
偶厂的天然气计量使用的是气体双转子外加温度压力补偿措施,在一些小管径上使用的是涡轮流量计。

网友AC:
沉痛滴告诉大家巴,,测天然气,所谓准不准,准到几许,与选啥节流件,选这巴那鸟滴,关系小到可忽略

影响天然气计量误差的主要因素:是温压补偿,做滴准不准!,也就是对于天然气密度,算滴准不准!

为啥?

因为一呀,构成天然气的气体成分有几十种,各组分所占的比率,也不是一个定值

因为二呀,来源于甲地甲井的气,和来源于乙地乙井的气,他俩滴压缩特征,差异个10%?呵呵,很有可能鸟

因为三呀滴所以,天然气滴温压补偿,可比蒸汽啥滴,复杂100倍不止鸟,

      不是简简单单,使唤个鸟温度变送器,使唤个鸟压力变送器,就能搞定搞准滴

             所以才会有人,去挖抓天然气密度计算机

                   试问人家为啥,把那宝叫个计算机,不叫个积算仪?

                         因为庞大滴数据模型、庞大滴计算量、还有气体组分自动识别系统,积算仪滴小肚儿,装不下鸟

寻本溯源,沉痛滴告诉大家巴······

         .

网友AD:
听我的,直接用涡轮,只有这个行,而且天然气都是算钱的,你看看供天然气管道用什么流量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