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如何简单控制

楼主(2008-03-21):
希望用简单的方法对12V直流电机控制,从而实现电机的输入电压在0~12V可以设定调整,旋向按要求可以按外部输入信号改变。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大家都懒得回复

网友:
功率不大的电机用。可调电位器串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方向就用4位的继电器换相就完了。。。

网友A:
 功率不大的电机用。可调电位器串进去。。。就可以了。 方向就用4位的继电器换相就完了。。。

网友B:
 功率不大的电机,用可调电位器串进去。功率大的电机,就得用大功率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搭一个筒单的調压电路。换向就用一个双刀三掷开关就行了。

楼主:
电机的标定功率400W,但本应用时仅仅是空转测试,基本不带负荷,这样使用可调电位器可以吗?

网友C:
400w不好说最好不要用电位器,

网友D:
400W的电机,要多大功率的电位器.

网友:
400w12V电机。电流有点大。34A。。用电位计不太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