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620C的替换问题

楼主(2008-03-21):
我的NT620C触摸屏坏了,想更换一个替代的型号,但是不想对原触摸屏程序做任何改动直接用欧姆龙新型号的代替,不知道可用哪一个代替。请朋友帮忙指点?

网友A:
我们用的都是
NT631C,
应该能代替吧

网友B:
不可能一点改动没有吧

网友C:
 不可能一点改动没有呀!除非是原型号

网友D:
NT631,要稍微改动一下,我们有个客户弄过7108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