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温度显示仪表

楼主(2008-03-21):
  在现场遇见一个温度显示仪表,2输入的(测主电机轴承温度),现在想把此温度在中控室显示,不知道能不能远传,温度仪表背面有一个输出(标示 out mA),是不是可以接到PLC?请问这个输出是两个输入温度的平均值吗?

网友A:
仪表背面有一个输出(标示 out mA),可以接到PLC,这个输出不是两个输入温度的平均值,温度传感器(RTD或TC)应该是2个。

楼主:
有两个测温点(通过热电阻测温),接到现场的温度显示仪表上轮回显示这两处的温度,项目实际需要在中控室监控温度,但是温度仪表只有一个输出端,要是接到PLC上,在中控室的画面上显示的温度也是轮回显示这两处吗?明白地告诉我一声,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见过这种情况,其他人请回答。

网友B:
1.这个输出是否是输出平均值,要看是什么仪表,你可以从仪表使用说明书中获知。从我接触过的仪表来说,一般不是平均值。

2.在中控室显示该温度,大概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像楼主所述——接到PLC再在中控室IPC上显示。另一种是,一般仪表都支持RS485,直接将仪表接入IPC,此时可以读取每个通道的温度和平均温度。使用哪种方式,视现场具体条件而定。

网友C:
应该可以设置这个输出.

楼主:
就是找不到说明书,所以不清楚,不过Hitin说得很对,仪表背面有输出的端子,也有RS485口,我还纳闷RS485口怎么用,原来这样啊!长见识了,多谢多谢!

网友D:
应该是不能的,楼主

小俊!

网友:
rs485通讯,一般可理论支持1200米,接到中控室没有问题,

网友E:
简单,加两个信号隔离器,在分接到现场的温度显示仪表,中控室监控温度显示仪表上

网友F:
温度仪表背面有一个输出(标示 out mA),那是仪表取的最高值送进中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