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7-200中可以设定现实中的时间么?

楼主(2008-03-21):
我们现在在搞个项目,主要就是水处理,2个罐一套,一共6套,12个罐,6个电气控制柜!由于场地的的污水池很小只能满足1套设备的排污,然后第二套....要一套一套的来,我想求助个高手现个办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6套设备一套一套的排污.我的意识是只给1个信号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排污?不要给 其他5套信号了.要求就是自动控制把,   我们一个柜子里面是226CPU和2个扩展模块...........有什么办法可以让6个柜子联在一起么??(注:6个柜子功能一样,程序一样)

楼主:
我看S7-200里面的时钟功能了.没看懂    我个人认为在程序中加入时间 让其一号 几点几分排污  二号几点几分       有这样的功能么???谢谢

网友A:
可以读取系统时钟.

楼主:
怎么读取???我的意识是 可以让其 几点几分自动接通么 ?

网友B:
可以啊  用TODR 指令

楼主:
具体怎么用??可以达到以下功能么:每天几点几分自动接通???给个小例子最好了

网友:
这个需要万年历功能。。。200好像没有吧。

网友:
不过每套一个定时,定时到了,保持相应输出,或关闭相应开关。发出定时到信号。下一套接收到后开始进行。。。。如此循环如何???

网友:
另外,有很多人机有万年历功能,可以提供给PLC作为判断条件。。。

楼主:
可以的 我向问下2个柜子之间的信号用什么传输???
还有每套设备要先进行进水处理后在排污......6套设备一起运转 ,只是想排污的时间顺序进行~

楼主:
不好意识 ...没表达清楚我的意识,,,,,,主要就是想让以前6个单独运行的柜子  用什么方法可以联系在一起 顺序运行

网友C:
可以呀,里面有时钟功能

网友D:
同间楼上的!你仔细看一下S7-200的说明书,应该能学会。

楼主:
来个小小的实例把#89谢谢大家   大家的意识是....

网友E:
可以在每个S7-200中定义一个延时开关,当第一个PLC中延时开关动作时,第一个开始排污,同时该PLC输出一个离散信号给第二个PLC,第二个PLC接受到该离散变量输入后触发自身的延时开关,开始倒计时。。。就这样循环下去。。。

网友F:
读时钟可以,要CPU224以上的才可要,你用226肯定可以的
另外大学物理说的也可以的

网友G:
221 222没有
224 及以上都有了
看看系统手册
QQ 596716790

网友H:
可以找说明书看看,就知道可以做了。
将时间设置正确,再读出与设定动作时间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I:
你的几个柜之间都没有相应的物理联接,而且使用时间是不可靠的啊!

网友J:
为何不用第一套的关机信号触发第二套启动呢

网友I:
实际上他有说清,池子很小,我想应加装一套检测装置,检测池子空闲且前面已有排放过,这样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