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逆变器总报F002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21):
在现场遇到了西门子逆变器出现问题,更换新的逆变器并把参数下载到逆变器里面,但是启动时就报F002故障,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为多少,正常应为540V。

网友B:
新的逆变器是西门子的吗

网友C:
我们也碰到过,这是西门子的老毛病,问过西门子的人,他们说是这是由于中国的电网不好

网友D:
如果第一次使用,建议多送几次电,我也碰到过

楼主(2008-04-23):
送了好多次,还是老样子,后来咨询西门子工程师说是装置里面的充电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E:
应该与电压有关系

网友F:
看看R006是多少,是零的话查里面的熔芯,不是零查分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