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求: PROFIBUS高手到现场排查故障

楼主(2008-03-21):
   我现有一项目,运行一年后出问题了. 系统的情况是:
S7-414-2DP作为主站, 通过Profibus网外挂4个ET-200M(OLM,光纤电缆). 3个ABB变频器 和 20个驱动机构 也直接挂在Profibus网上. S7-414再用工业以太网联接SCADA(Intouch).
故障现象:
SCADA 无法与PLC进行连接,所有信号无显示.
S7-414的EXTF灯 红灯长亮, BUS2F灯 红灯闪亮, DI模块上有信号灯亮
所有的ET200M和OLM都显示正常.
将SCADA和PLC重启后故障仍旧.

由于本人对PROFIBUS网络不熟悉, 故想请广州,东莞,深圳地区的PROFIBUS高手兼职一两天到现场进行排查, 厚酬!

网友A:
CPU诊断区的内容也许对你会有帮助的。还有关于无法连接,楼主说的不太详细,是有人改动后导致不能正常通信的,还是别的原因呢。

网友B:
重点查INTOUCH 的配置和以太网吧,应该和DP网没有啥子关系

网友C:
用PG通过MPI口连接后找一下原因,上位机与414通过什么模块通讯呢

网友D:
你看看更换一下启动顺序怎么?

网友E:
首先,PING 以太网卡(443);
其次,在STEP7里诊断;
最后,检查OPC的设置。

网友F:
通讯没那么可怕,很简单的!
都是死的东西

楼主:
回复各位高手:
1.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414-2 DP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414-2XG03-0AB0            Hardware                       6
- - -                          Firmware                       V 3.0.1

Rack:                          0
Slot:                          3

Event 1 of 22: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76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7 am  02/17/94

Event 2 of 22: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7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7 am  02/17/94

Event 3 of 22: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6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6 am  02/17/94

Event 4 of 22: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6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6 am  02/17/94

Event 5 of 22: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60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6 am  02/17/94

Event 6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5 am  02/17/94

Event 7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5 am  02/17/94

Event 8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20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5 am  02/17/94

Event 9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16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4 am  02/17/94

Event 10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1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4 am  02/17/94

Event 11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0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4 am  02/17/94

Event 12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0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4 am  02/17/94

Event 13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100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3 am  02/17/94

Event 14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96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3 am  02/17/94

Event 15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9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3 am  02/17/94

Event 16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2 am  02/17/94

Event 17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4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2 am  02/17/94

Event 18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80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2 am  02/17/94

Event 19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76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1 am  02/17/94

Event 20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7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1 am  02/17/94

Event 21 of 22:  Event ID 16# 39B2
I/O access error when transferring the process image to the output modules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68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3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1 am  02/17/94

Event 22 of 22:  Event ID 16# 39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failure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28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8120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4095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0 am  02/17/94

楼主:
2.
D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 443-1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GK7 443-1EX11-0XE0            Hardware                       3
- - -                          Firmware                       V 2.1.0

Rack:                          0
Slot:                          4

Event 1 of 14:  Event ID 16# F9C1:0254
Netinterface: Automatic detection, TP/ITP with 100 MBit/s fullduplex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7:125 am  01/01/94

Event 2 of 14:  Event ID 16# F9C1:032D
The retentive part of the module database will be erased after loading by the CPU modul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5:702 am  01/01/94

Event 3 of 14:  Event ID 16# F9C1:0215
Downloading the module database causes module restart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5:688 am  01/01/94

Event 4 of 14:  Event ID 16# F9C1:0619
The SIMATIC mode was selected for time-of-day synchronization of the modul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94

Event 5 of 14:  Event ID 16# F9C1:0260
The MAC address was fetched from the system SDB. This is the configured address.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84

Event 6 of 14:  Event ID 16# F9C1:032C
Database now consistent after SDB 1003 was loaded by the CPU containing the SDBs (SDB type 3118)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84

Event 7 of 14:  Event ID 16# F9C1:031C
The SDB 1003 loaded by the CPU containing the SDBs is the consistency assurance SDB (SDB type 3118)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84

Event 8 of 14:  Event ID 16# F9C1:0254
Netinterface: Automatic detection, TP/ITP with 100 MBit/s fullduplex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84

Event 9 of 14:  Event ID 16# F9C1:0316
The CPU containing the SDBs loads an SDB 1002 with assured consistency of type 3100; no corresponding SDB of this type was found in the databas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84

Event 10 of 14:  Event ID 16# F9C1:0316
The CPU containing the SDBs loads an SDB 1001 with assured consistency of type 3002; no corresponding SDB of this type was found in the database.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84

Event 11 of 14:  Event ID 16# F9C1:0223
Module STOP due to invalid module parameter assignment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84

Event 12 of 14:  Event ID 16# F9C1:0260
The MAC address was fetched from the system SDB. This is the configured address.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000 am  01/01/84

Event 13 of 14:  Event ID 16# F9C1:0203
Module database invalid.
Internal cause: 2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353 am  01/01/94

Event 14 of 14:  Event ID 16# F9C1:0301
No valid configuration data found.
OMS error code : 20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0:299 am  01/01/94

楼主:
3. PLC与SCADA无法连接, 现象是:
PLC上有DI信号,但SCADA上没有任何信号显示.

4. 试过用电脑PING 以太网卡(443), 但无法接通

请教siren:
如何在STEP7里进行诊断;是不是要自己编FB125,再下载到PLC来进行诊断?

如何检查OPC的设置? 是在上位机上的吗?

网友E:
1。 你看看你的443和你电脑的IP设置;换根网线实验一下;拼不通怎么可能采集到数据呢。
2。 是在电脑上检查OPC。

网友E:
在STEP7里进行诊断,不要自己编FB125,看模块信息即可。

楼主:
请教siren:

我又再仔细查看过cpu和cp的诊断信息,发现了几个疑点:

1. cp的故障最迟是12:00:07:125 am  01/01/94
   Event 1 of 14:  Event ID 16# F9C1:0254
Netinterface: Automatic detection, TP/ITP with 100 MBit/s fullduplex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12:00:07:125 am  01/01/94

    而CPU的所有故障都显示是 02/17/94
    Event 1 of 22: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76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7 am  02/17/94

是否可认定故障是由CPU引起的?

2. CPU的诊断信息中显示28号站(阀门电动执行机构)出现故障:
Event 22 of 22:  Event ID 16# 39C4
Distributed I/Os: station failure
Address of the affected DP slave: station number:   28
DP master system ID:      1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slave: Input address:  8120
Log. base address of the DP master:   4095
Requested OB: Rack failure OB (OB86)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1:46:16:390 am  02/17/94

是否可判定是因为此28号站(阀门电动执行机构)出现故障而引至整个DP网络出现问题?

网友E:
因为S7-400有中断字,所以一个站坏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你把28号站的DP接头剪掉重接。看能否查看IM153,不行就插拔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