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问lesing台达数据线如何制作?

楼主(2008-03-21):
lesing :
你好!你在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20214说了数据线的制作方法,但是我想问圆头1、2针脚怎么接5V啊?总不能外接个电源吧。
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PLC上应该可以供应5V电源的,脚1、2就是。再查查或问021-6301 2827吧。

网友B:
圆头在那买到啊

网友C:
台达PLC与PC连接电缆,只须3根线相连即可。
PC侧146和78不用短接也可使用,PLC侧12端子5V指的是PLC接口上12端子有5V电压,做下载线不用管它。
圆头一般在电脑城可以买到,要多去电脑城专门卖线的地方多问几家,因为卖这线的会比较少。我一般买到的都是5米的线20元,两头都是8针圆头,8根线一一相连,中间剪断当2根用。 在台州的朋友有需要台达的线或者8针圆头可以找我15958635171,外地的如果要大批量也可以联系我。

楼主:
台州bhb: 你好!我按照你说的方法不可以,请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D:
很简单的
就3条线
有很多现成的线
需要可以联系
QQ 596716790

网友C:
to 卧龙客;
我说的是可以用的,请仔细检查一下你做的线,PLC侧接的针号是否正确.判别8针圆头针脚有一种方法:8只脚分三排,233排列,找中间一排里有一个脚跟另外的脚距离比较远的脚就是5号脚,其他依次排列.

网友E:
TO:卧龙客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没有登陆论坛,5V是由PLC主机提供的,不用外加电源

网友E:
我的邮箱:
dulixing2828@yahoo.com.cn
以后如果很长时间没有回复你的贴,可以直接发信件到我电子邮件。谢谢!

楼主:
我做了啊,但是一直说通讯超时啊

楼主:
除1、2没有接5V外我是这么接的。

网友E:
还是不行?

网友C:
PC PLC
2--------5
3--------4
5--------8

网友D:
不用短接就可以得

网友F:
制作有问题,我做的可以呀.

网友D:
不是PLC坏了吧?
线很简单的

网友G:
呵呵,排除 PLC 通讯口有故障外就是D-SUB 9P 和MINI-DIN 8P 针脚错认和导线有问题啰,不可能是再低级的错误 PLC 没上电吧。

楼主:
请问我用RS485两个端子接线可以读写梯形图么谢谢

网友D:
也可能MINI 8不会看方向

网友H:
D-SUB 9P 的1,4,6和7,8要分别短接哦?

用台达的USB-485转换器最适合笔记本用

网友I:
我们这里有电子市场
头子我们这里太多了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J(2008-05-10):
2-----------4

3-----------5

5-----------8

这才对!

网友J:
用这个做个连接线 ,你们在试试

网友K:
很简单的连线

需要可以联系

QQ 596716790

网友L(2011-10-05):
从笔记本电脑连接到PLC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