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能不能在Windows XP下运行

楼主(2008-03-21):
我是初学组态软件,会用三菱PLC和触摸屏,现在有一个MCGS6.2 30分钟(未注册)的软件,电脑是办公室用的XP系统,各位大虾能不能详细告诉我这样子能不能用MCGS,怎么跟三菱PLC连线,我想先试试个简单小工程,谢谢!

网友A:
能在xp下运行MCGS。

网友B:
我就是用xp系统用mcgs6.2的。跟三菱plc连线找一根三菱PLC编程电缆就可以了,在软件里设置设备为三菱plc。